超级严重蓝屏问题求救

楼主(2009-01-15):
慢装版XP,在安装界面就是已经复制完文件后的安装界面那蓝屏,重启,反复几次可以装完,然后进桌面,长则10分,短则马上重启,不一定蓝屏。换了各种操作系统 番茄啊 原装啊 GHOST好多版 ,都是如此。硬盘用MHDD测过,没坏。内存用微软工具检测过,没坏。
换了IDE硬盘,一样蓝屏,重启。换了双动力长城电源,一样蓝屏,重启。换了内存,一样蓝屏重启,就差显卡跟CPU,主板没换了。
问题补充:P31的主板 显卡3850

网友:
→杂牌主板或者简化版主板,主板供电部分不足。

网友:
是V星的主板 ,P31NEO,9月多才买的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不是主板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先软件后有硬件!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首先还是要先换大件确定故障的大方向才能再谈具体的维修和检查的,一个一个换了试试吧!

网友:
你没看蓝屏报的什么错误代码吗?应该能知道一个大概,把主板集成的东西BIOS里面全关了,在看能不能装进系统,看看不蓝屏不蓝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2061-1-1.html,这个是基地主板蓝屏的专贴,看一看也许有帮助,

网友:
看一下I/O是否是好的啊

网友:
内存----电源-----主板

网友:
在新手区里 雨夜十三天版主有发了篇关于蓝屏的维修思路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879-1-1.html

网友:
换个主板,试一试。

网友:
可以先换下主板看还蓝屏不,先确定故障点,具我个人看,有可能是共电的问题最好先把主板的电容都全部换掉,在就是桥有问题也 有可能,呵呵

网友:
今天我遇到一例与你的十分相似,最后排查,竟然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