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换三个电源,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09-01-15):
客户说爱死机,送至我处,目前尚位出现死机情况。
用系统自带的EVEREST检测,+3.3V 非常低,只有0.66V, 更换3个电源,都是这个数值。
其他的数值有+1 或-1 都在正常范围。
图中的CPU温度正常,因为换的风扇转速不一样。 这个我试过的,和风扇没关系。
一根内存 512M的。
就奇怪了,为什么+3.3V 一直显示0.66V不变?
cpu

网友:
还有,我发现,CMOS电池电压降的很快,这已经是换的第3快电池了, 新的应该在3.2V以上,现在快到3V了,如果降到3V以下,又会出现不开机的情况。
是哪有短路吗? 但是都检查过的,好怪异。

网友:
换上第4个电源, 更好了,到了0.64V ,更加低了。

网友:
COMS哪里有短路的,,,,

网友:
软件测不准。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压看看。

网友:
软件不准的

网友:
不建议用软件测,最好用表测,将电源从主板拆下短接绿线的黑线,再并个35W的汽车灯泡在表笔,一组组的测,看电压是否正常。电脑死机有好多原因,电源只是其一。注意换一下其它的硬件。

网友:
你可以重点排查下主板,我估计是它的原因。

网友:
确实有短路,排除后,换上个新电源,现在正常使用了。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压是否正常
你可以重点排查下主板,我估计是它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coms电路有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楼主说确实短路了,究竟是什么短路了呀,是电源还是主板呀,呵呵。

网友:
+3.3V 那么低电脑是开不了机的 先把电源拆下来 强行启动用万用表测各路输出看是否正常 这样就可以大致知道故障在那里了

网友:
楼主不地道,也不把那里短路说出来,供大家学习

网友:
虚心学习了,到底是哪里短路呢?

网友(2009-03-04):
怎么短路了??

网友:
维修怎么能用那个软件来看呢,3.3V要是低的那么多,机器怎么会启动呢,...........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说法,用软件看电压根本就是自己忽悠自己。

网友:
你不会用表呀
一点常识都不懂

网友:
楼主:说说问题所在,好让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