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场管代换 急 FBC40A

楼主(2009-01-15):
维修杂牌显示器, 上保险就爆,电容好的 电阻好的, 测到
三极管
坏的 型号 FBC40A 的市场没有卖的 请问高手什么型号可以代换,谢了。

网友:
600V 6.2A的场管

网友:
用TIP42c 2SD401

网友:
楼上型号都给了 ,明天买个换上 ,

网友:
楼主还是小心点好。
4#提供的二个型号都是三极管。而且,TIP42C是PNP型三极管,60V6A。2SD401是NPN型三极管,150V2A。
如果是电源部份的开关管,可考虑用以下几个型号代换:
6N60
6N80
7N60
7N80
9N60
9N80

网友:
楼上提醒的对.显示器开关电源部分所用的开关管一般都是场效应管.除楼上所列型号外.现在我们这常用的就是K2141.

网友:
恩是电源部分的,开关管现已解决!大家讨论的好,再次感谢!

网友:
4楼的不要误导别人。FBC40是场效应管,TIP42C 是普通的三极管。

网友(2009-03-21):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