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北桥及BIOS还走21

楼主(2009-01-15):
华硕W3000。板型号 w3v/a    换了南北桥及BIOS。代码:d0    03    21停了。查了内存的上拉电阻也没坏。是DDR2代内存。兄弟们还有办法吗?有什么控制信号线可以测的吗
板上的IC:
smsc lpc47n207
m38857m8
915GM   82801fdm
r5c841
时钟954213AG
satalink
siI3811CNU
ps5130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RAM槽195PIN与197PIN的总线侦测信号的电压与时钟周期!,

网友:
感谢回答。我刚测了一下。195。197。199都有3。3伏。是正常的。测台式主板的CLK电压(在没加内存时是0。22V,加内存后0。99V)而这个板子不管有没加内存始终都是0。22V。我想问WE   CS2   CS3  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完整的工作流程及测试方法。

VREF参考电压 0.9
VDD供电     1.8
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SMBCLK  3.3
VDDSPD内存条SPD的工作电压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