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KET显示器怪故障

楼主(2009-01-15):
现象是 VGA 头子不插显卡就要你检查信号线,电源灯亮, 一插在显卡上电源灯就不亮了,行块子没有11V,向前追到两个
三极管
C945 和一个 772 那但是都没坏,772 不要信号时B级12.44 E极13.23C极13.11 上显卡C极1.180 B极14.034 E极14.40 怎么C极就没有11了呢
显卡

网友:
接分支器上能正常显示

网友:
检查信号线的行场同步信号.和总线是否有短路或短线的.检查同步信号输入电路是否有异常元件.

网友:
现已解决,是把线换了就OK 了 谢谢上面的兄弟 你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