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5200DDR128M PA自检能显示128M后面不显了

楼主(2009-01-15):
盈通G5200DDR128M PA自检能显示128M后面不显了
在电脑上开机时能看到屏上显示FX5200 128M、也就是很多电脑上开机的第一画面。
后面又再显示了这样的画面。可是显出来就死机了
我把显存全重焊过。现在开机第一画面显了过后第二画面是空白的。什么也没有。
黑屏死机 按键盘是的指示灯无反应
在焊显存时,我取下一个显存、过一会儿开机屏上显示64M了。自检也正常。该
显的都显出来了。本想就让128M显卡当64M的用算了,可总得找出问题所在啊
我像这样把每个显存都取过(取了第一个下来。开机正常。显示64M。再焊上去。再取第二颗,然后再开机同上
再焊上去,再取第三颗。还是同上。取第4颗也一样的现象。)
我测了下供电这些,如图:
望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下是哪的问题,谢谢
想刷BIOS
我在官方没找到BIOS,论坛也看下了,没找到和我一样的显卡BIOS,

网友:
有一颗显存有短路,这个好搞
修复率高

网友:
焊接水平还不错,先用软件测试下吧。打下AD线的阻值,看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你卡的情况是认到64位.但是显存或BGA只有32位,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逐一拆显存背后的220排阻        开路的方法确定显存坏的位置
     只要能到第二个自检的画面      相信那颗显存坏了就能确定下来了
        总是拆焊显存芯片   容易扩大故障范围  或者损坏显存芯片
    能自检通过后最好还是用MATS测试一下   确定大概坏的范围和原因
   好对症下药

网友:
我昨天把显卡拿到另一台电脑上试,没想到开机能显第二画面了。出现在了花屏的现象!然后通过测试软件MATS476 反复测试 查得结果是
FBA[63:32]   17250
A43 A47
我的理解是正面/下面那颗出了问题(如果理解错误望指正!谢谢)
我就把相对应的排阻4个中随便取了一个下来、
再进系统测试
能正常进系统
可是运行游戏时画面不正常。
现在不解~望高手分析~谢谢。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