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CRT显示器TD770V显示图象模糊,重影

楼主(2009-01-15):
NESO17寸CRT显示器:
显示图象模糊,重影,如下列图示。调两个聚焦图象有变化,且图象亮度也随着变化,但无法调清晰,不知是不是高压包产问题?显象管尾部的几个磁环未动过,出厂时的胶粘还在。

网友:
更换显示器微板管座,估计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一般模糊调聚焦电位器亮度跟着变化的话FTB内部问题吧。

网友:
如果开机就是模糊的,并不随开机时间的长短而变化,调聚焦也不能解决问题,那一般是行包有问题了!试换包试试看!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入手.把管座先换了.看能不能调清晰.

网友:
同意楼上的,英爱是管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