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缺色故障一例

楼主(2009-01-15):
故障现象:缺少绿色,开机检查显示器视放板测量显象管RGB三点电压基本正常,继续检测G枪电压发现不稳定,检查IC402,LM2469输入端7脚电压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一切显示又正常了,敲击视放板故障又出现,关机拆开屏蔽罩与视放板的连接,看到IC402的2脚周围有一个圆圈发黑,用表笔点击一下电压恢复正常重新焊接,一切OK。

网友:
长城的机子虚焊的还不少呀.
几天前遇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