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2300机子跑代码79

楼主(2009-01-15):
接了台acer的机子,加电无显,北桥有问题,加焊后ok,装机拷机都正常,然后通知客户取机,因客户出差就开了两天用,后来最后一次开机进LOGO画面死机了,强行关机后就怎么也启动不了了,上测试卡跑79,重做北桥也不管用,有哪位遇见过的给个思路!!!!!!!!

网友:
解决“79”问题

像ACER2300这样的老机器曾经有很多BIOS突然数据错误或丢失造成当LOG画面或不开机的现象!
你可以先排除BIOS的问题。
再看"79"之前是否有跑过“4A”,即已经抓到显卡芯片,如果是的,重点检查USB_48M的时钟信号是否送到南桥芯片!

网友:
受教了,试试先

网友:
跑79就是BIOS坏了 为什么做北桥呢? 不明白楼主根据什么判断做北桥的

网友:
原先是加电无显,工作电流0.4A左右,不跑代码,以前修过类似的故障,是北桥的问题,所以就把北桥加了焊,加焊后就可以 了。后面出故障是上电池充电出的,现在是不充电,跑代码79,充电芯片MAX1999,换了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