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点亮

楼主(2009-01-15):
我有一台电脑.送修时是电源损坏.更换电源后.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转动一下后停止,关掉电源后在故障一样.并且在开机的瞬间电源好象有类式高频的声音.请各位高手请点!!!谢谢!!!在线等!!!

网友:
应该有严重短路存在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啊

网友:
“好象有类式高频的声音”是什么,你说手工艺 应该是闪断吧

网友:
应该在CPU供电附近短路,声音是线圈发出的。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  你不插12V看下  如果CPU风扇可以转 就是主板12短路了

网友:
把CPU供电电容换了,还有场管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你的那个"高频"的声音是不是电感发去来的啊?如果是的那就有可能是电源芯片公寓不足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LZ说的声音应该是电源保护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