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20 外接正常,屏不显示,换屏无效!求图纸!

楼主(2009-01-15):
RT
外接正常显示,不花屏~
接液晶屏无显示,一点反映都没有,无背光也未见闪烁!
附图 求图纸! 找不到图纸我就直接去杀显卡了!

TNND 过了年必须再搞个相机 没相机真不爽

网友:
杀显卡故障解决 感谢CCTV............

网友:
为什么外接显示器正常,而用屏就不行呢,能跟我等菜鸟分析一二吗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华硕的.和楼主的故障一样,但是我的灯管是亮着的.后来查不出问题来换了显卡,换了北桥,没有解决问题.最后确定是屏坏了?哈哈..可是它原来的屏,我接别的机器是好的.真是怪了,没有办法,只能是换了屏...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

网友:
是换显卡还是重做显卡呀
松下X38还不错

网友:
重做显卡就行了

网友:
重做显卡就可以了  已经修过不下十台这个机器 都是显卡的问题 好几个是同行带过来说换屏,其实就是显卡的问题  ASUS的也有  最近NV 的新显卡很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大家遇到还是多加注意

网友:
真该好好收藏,以前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按我的水平想不到会是显卡。

网友:
楼主 你就等着 2个月以后返修吧 :-)

我留贴 纪念 祝你早日返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做两种分析:
1.测量LCD接口上的8组TXLCD/RXLCD信号的对地阻抗及3V,5V供电和SMBUS侦测信号!
2.是你看到外接(CRT)显示正常但可能并不完全正常!当显存与显卡之间有极少数几个数据线异常(如开路)时,我们看到的画面并无花屏现象;而此时而LCD接口上的SMBDATA,SMBCLK无法检测到LCD的存在,所以LCD无显示!这时你可以用Nvidia的Memory诊断程序MATS.EXE去数据线是否正常,然后对FAIL的结果做一个CHECK,再来判断时显存或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记得我前段时间还在群里说了,我修过1420的DELL是显卡故障的,这个不用看,指定是显卡啊,干嘛要换屏?我们做完显卡后,把原来的A09版本的BIOS还更新了,可以解决散热问题。杜绝这个故障的复发。

网友:
官方2009.01.09升级A10的BIOS了!
我更新了BIOS 祈祷不会返修!

网友:
都保多久,2个月以后你们还保吗?广州一般只保一个月哦。

网友:
不过俺修的一般保三个月,

网友:
这种现象的机子,接到过一台DELL的,一台联想的。都是NV 的显卡。我都是换显卡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