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GM北桥上的贴片电容阻值!

楼主(2009-01-15):
我有一个清华同方超锐V3600,intel855GM的芯片组,发现北桥上的贴片电容阻值只有4欧姆,怀疑是北桥的问题,然后把北桥给拿下来了,测量一下是14欧姆,不能确定是不是北桥的问题,但是其他的电容却发现是无限大的,请问是不是北桥挂了?
芯片

网友:
确定电容的实际功能!
你还没见过两端都接地的电容呢!

网友:
不是呀!北桥上的贴片电容呀!有一个对地14欧姆哦!

网友:
电容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桥上的电容用二极管挡测二极体值正反两次测量值如果相等,桥就挂了

网友:
我测的桥容,最小的有0-06的!阴值小不代表桥挂了!
还有,贴片电容,是无极性的吧!好像,
忘了好多基础知识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