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独立显卡不工作故障

楼主(2009-01-15):
神舟品牌机 主板p4-845gv-m 上cpu内存 加上测试卡 代码可可以过 c1 、c3、26、有滴的 一声 说明主板可以通过检测 但是显示器上没显示 加独立显卡 故障依旧 后来找来了pci 显卡 也不能点亮显示器 请高手们分析一下 故障应该 缩小到那个范围 会不会是北桥的故障???
cpu
显卡

网友:
谢谢大家 拜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你发的版块就不对,这个是工具配件版块,主要是讨论工具配件的,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帖子转移到相应的版块,他们看见后会给你解答的。谢谢

网友:
上PCI的显卡都不亮,你先检测一下你的显示器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再看显卡吧。

网友:
刷BIOS,会有9成点亮的把握。

网友:
代码停在多少?我有一块和你的现象一样代码停在52,换了内存边上的MOS管子就好了!
[
]

网友:
谢谢大家 测试卡代码 停留在7f上 肯定通过了 ...显示器肯定是好的(因为我换了3个显示器统统测试过)... bios 不好找 找到一个 刷上直接 就不过了 代码是 c1 . 01 .02. 谢谢大家 想想办法...

网友:
代码可可以过 c1 、c3、26、有滴的 一声, 这个时候机子是有正常工作的。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你既然怀疑北桥的话,打下CPU AGP 等AD线试下 ,红 绿 蓝 行 场都打下

网友:
多半是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