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43cm(17寸)点不亮

楼主(2009-01-15):
电源有12V供电啊。驱动板是hpc\leadot 什么没反应。求救各位大哥帮忙。怎么修~谢谢了
[
]
点不亮

网友:
板上有3.3的供电吗,离电感很近的那个!

网友:
楼主你这个照片拍摄的太非主流了,感觉像是高速飞行的驱动板

网友:
首先检查各路供电,晶振频率是否正常,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诊断卡插上去跑什么代码呀.老兄.

网友:
晕 还能跑代码??换通用驱动板点点试试

网友:
通用驱动板用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2009-08-21):
让楼上插诊断卡的老大修下看看

网友:
这东西有价值研究么??.新的多少钱一个阿?/.

网友:
液晶我还不知道要查诊断卡

网友A(2009-10-08):
高手呀 液晶驱动板 还有检测卡 哈 查12供电 或3.3v特别的是12v的 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