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_P35不触发

楼主(2009-01-15):
我有一块P35主板不触发,现在的情况是:南桥旁边的小管子有个5V其它都没有电压。插上电源时应该有几个电容有3.3V才正常对吧?还有就是两个电感旁边的那组MOS管的其中一个应该插上电源不开机是5V呀,可是我这个只有1.5V左右。还发现在靠PCI槽的那个1117的D极是1.7V正常的应该是3.3V.现在我不知道维修思路呀请高手帮忙,强加电能开机但是不跑码,且开几秒后CPU这边就不复位,这个问题我知道是因为CPU供电管没电出来。这又是怎么回来?

网友:
有无短路,再查影响上电的几个信号,就行

网友:
怎么查?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