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的单桥怎么加焊?

楼主(2009-01-15):
遇到一nf4单桥的主板 不亮 压桥能过代码 打算加焊试试 对这种桥 没什么经验 大家说说自己的经验 怎么加焊 是上下两面吹 还是底部吹 芯片上有突起的核心 担心上面吹会吹爆 要不要在突起的部分贴隔热纸?
芯片

网友:
这个成功率很低。。。。

网友:
一般加焊都会死掉,以上面加焊为主,下面为辅

网友:
在上边加焊。但是如果加焊不好 会把桥干掉。

网友:
拿下来,重做就OK了.我一般不加焊..加焊很难好的....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这个好搞,下面的温度高225,上面的温度低215
加一点点焊高,多了会短路的

网友:
要到芯片能移动回位吗 顺便问一下 nf4的锡珠是多大的?这个是不是无铅的?
[
]

网友:
加焊后半ok 要反复跳c1 三到四次才能过代码 很有规律 反正能点亮了 就交付客户使用

网友:
个人经验,我一般都是下面加焊,成功率高一点

网友:
前几天接了网吧机器,有6个要加焊桥,每个3-4分钟,全部搞定,上280下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