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主板维修

楼主(2009-01-15):
大家好,我有一块845主板,开机显示器不亮,上检测卡代码不显示,3v、5v、12v指示灯亮。rst灯亮一下。bios灯,根本就不亮。
请问大家这是那里的问题。我应该如何下手检测。

上假负载:
测得PG信号:1.74v 时钟:0.36V , 复位:1.76V

PG信号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时钟电压正常吗?
请个位师傅多帮帮我吧。

网友:
是集成网卡吗?.是就先网卡拿下来看看什么情况.另外你把测试卡换个PCI插上看看应该会有代码的.

网友A:
CPU不工作 reset 灯闪,说明有复位信号
楼主上假负载 测试 CPU 时钟、复位及PG信号

网友:
查下晶振电路看看。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不是集成的,是独立的网卡,网卡已经拔下去了。我的测试卡就是插在pci的插槽上的。检测卡的代码是不亮的。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还是要检测CPU的工作条件先,不过在检测前可能先详细观察主板的外观有没有芯片损坏,再测如内存,显卡等设备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还是要检测CPU的工作条件先,不过在检测前可能先详细观察主板的外观有没有芯片损坏,再测如内存,显卡等设备的供电是否正常。

请问如何检测cpu的工作条件,能不能说的详细些啊。

网友C:
你的bios是正常的吗?
有没有片选信号啊,还有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bios是正常的吗?
有没有片选信号啊,还有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啊?

你好,我的显卡是集成的。我没有示波器啊。怎么测片选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不工作 reset 灯闪,说明有复位信号
楼主上假负载 测试 CPU 时钟、复位及PG信号

你好,测得PG信号为1.74V ,时钟为0.36V ,复位1.76V

网友D:
主板的外观有没有芯片损坏。
你在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的外观有没有芯片损坏。
你在刷下BIOS试试

外观没有芯片损坏,这blos芯片是焊在主板上的,我现在没有编程器。
是不是别处的问题。你看一下PG信号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E:
CPU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了,检查下北桥 南桥等工作条件,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了,检查下北桥 南桥等工作条件,刷个BIOS

请问楼上,如何检查北桥和南桥的工作条条件。能说详细点吗。我现在手头没有编程器。有没有别的办法?我是新手,请各位师傅多多帮助我,谢谢。

网友F:
不知道如何检查主要芯片的工作条件,说明你还不具备检修主板的起码基础,建议多看看新手区和其他有关的资料---磨刀不耽误砍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如何检查主要芯片的工作条件,说明你还不具备检修主板的起码基础,建议多看看新手区和其他有关的资料---磨刀不耽误砍材。

如果楼上的师傅知道,就请麻烦告诉我这个新手吧。毕竟有您讲解比我自己看要明白的多。毕竟是针对我现在的这个问题。

网友G:
以你现在的条件,想修好这块板可能比较难,先修一些简单的故障吧,难的放到后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你现在的条件,想修好这块板可能比较难,先修一些简单的故障吧,难的放到后面修。

请问楼上这位师傅能不能说明白点具体是那里的故障,或者请指点一下。我觉得不是很难。只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思路。可不可以给点思路啊。或者具体在检测那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主板bios 灯不亮,说明主板没有读bios 可以刷一下bios ,另外检查北桥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给北桥供电的供电管在显卡插槽和北桥旁边,看它的电压是在3.3v左右。如不是换掉,再看一下结果。

网友:
刷BIOS  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先刷了BIOS再说,不行测IO正常不,修主板就是摸索着来的,修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