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要用什么样的好呢。

楼主(2009-01-15):
我的编程器是以前的 SUPERPRO/280的比较久拉。很多板的BIOS多写不了
想换部新的..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我觉得做维修用580U足够了。

网友:
如果想实惠一点的用TOP2005+和2007也能将就呀!最重要的是经济能承受!

网友:
580U吧,TOP2048我用过,39的无法刷,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像死机一样了

网友:
580 U 不行 ,不好用

网友:
我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出掉280换二手的280U或580U

网友:
换个3000u吧,基本上够用了,580u的价格也和他相比也便宜不了多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西尔特的编程器性价比比较好,既有世界级的设计生产,又有国产的实惠,而且支持的器件也比较多,覆盖高中低端,有经济型的280u,580u,又有自动烧录的可脱离pc的3000u,,还有量产高速的9000u,而且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