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显示器

楼主(2009-01-15):
今天拿到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出现的故障是开机有绿灯,屏亮一下就没了,但此时指示灯还是绿的,把显示器的电源关了,重新开一下,又能有几秒钟的亮屏时间,然后又黑了.这台显示器的电源是由主机供应12V的,是联想电脑,什么型号没记住,06年的产品.求助中......

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把那些电容摇了摇,接上电源,唉,神了,竟然能亮起来了,我晕死,收客户120元,收工!

网友:
应该不难,问题估计在高压电路或者灯管上,相对而言,17的机器,灯管的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
我现在用通用单灯小口来试灯管,但灯管一个都不亮,我怀疑是不是这个通用的高压条不能给这个灯管提供足够的电压?因为我这个高压条是从15的旧机器上拆下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虚焊烧高压管子,电容失效烧管子,以前修过一台联想是第一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通用板试灯管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主板,和其它的线比如说VGA或健控板,有的时候没有那些,灯管高压是没有的!要是通用高压板,直接加一个12V,个别的情况下,我说的是个别啊,是不会点亮灯管的!

网友:
液晶显示器好像很少是单灯的,是不是搞错了?楼主的机器是哪个公司代工的啊?说来听听,最好呢能发个图上来,楼主的姓名和我的一个铁杆兄弟的姓名极为相似,在下愿受犬马之劳。

网友:
是你那单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是张善鹏,谢谢你的帮助。这台联想显示器是4灯的,因为暗屏, 我怀疑是灯管坏了,所以拿单灯的高压条试灯的。不知道你朋友的名字是什么,很荣幸!

网友:
呵呵!我那兄弟叫张善还,很像吧,你用单灯的板子试的时候有没有确认板子已经工作了,可以输出高压了?

网友:
唉~!你们修东东怎么不准备一套板呢,自已做一套或拆机一套都可以,只要屏线一样接上就可以知道是屏部分的事还是板部分的事,这样少跑好多路,你们光是在那猜测问题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网友:
我告诉你吧,直接把板上C5706(7)换掉,0。22(0。18)电容换掉,加焊高压变压器以及所有虚焊管脚-----OK

网友:
四灯管的两年以上的多数灯管老化导致高压保护

网友:
灯管肯定坏了,这种机子是冠捷代工的,我都换过N次了,现在都是徒弟在换了,拆屏要注意安全呀,最好4个灯管都要换。呵呵

网友:
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把那些电容摇了摇,接上电源,唉,神了,竟然能亮起来了,我晕死,收客户120元,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