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要按多次复位

楼主(2009-01-15):
代工的V星MS-7197,开机测试卡跑66  多按2   3次复位键,就可以有显示画面,但进入WINDOWS也不显,DOS下正常
已排除电源,显卡,内存,硬盘了,不知是哪里故障,请大家分析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有可能是南桥漏电

网友:
供电不足也有可能, 我遇到过这样一个例子. 当换掉老化的电解电容换质量好的台达电源后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