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1-15):
一台明基液晶开机分钟就暗屏,把高压条部分加一次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的就没这么好运了,我的也是开机几分钟后黑屏,已经把高压条都加焊了,坏的C5705和FU9024都换上了还是这样~~~~看来又是什么C5705和FU9024哪颗又坏了

网友:
直接换了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