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9-01-15):
图中的电容做用是什么?一个电源去掉该电容可以工作,带负载正常.但过流保护失效,装回电容电源不工作(保护),该电容正端有14v电压(DT980真有限值),去掉电容正级焊盘上有0.4v,电容已换过无效.同时还换过D21,D20两管无效.请大伙帮忙分析下.

网友:
该电容是过流过压保护电压滤波电容,你查一查R35 3K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LZ发个完整的图把,这样好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