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ISL6566的困惑

楼主(2009-01-15):
一片精英C51GM-M主板,通电测CPU无电压供应,因这种芯片短缺,从一片正常的七彩虹主板上拆下一片ISL6566更换到精英C51GM-M主板后通电,CPU供电为1V左右,跑电路无果,不得其解。

网友:
你有没有示波器?看下上管的G极是否有波型,如果有波型,则查一下VID,以及FB和COMP信号

如果没波型,则可能是6566没有换好,或是被你吹坏了

网友:
谢谢管理员!正好示波器坏了,所以郁闷着呢。我先把6566接回原来的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