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5050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09-01-15):
一台ACER AS5050,用的广达ZR3的主板,AMD的CPU,不开机,待机电流0。01,开机电流1。3,跑码2817,应是内存不过,打内存的数据线,地址线,阻抗也正常。。此机内存管理在CPU内部,怀疑CPU有问题,换到别的机上试过,OK没问题。怀疑CMOS有问题,找不到AS5050的BIN,在ACER的欧洲的FTP下了一个BIOS文档,请论坛的耗子帮我分离成BIN文档,写入芯片,换上OK!!

网友(2009-04-28):
这么好的帖子不顶不是乱费资源嘛

网友:
思路清晰, 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
思路清晰,有的放矢,解决问题收钱!

网友:
高手!却实厉害..一般情况我找不到.BIOS .就不玩了.好好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