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无任何显示,但有自检声

楼主(2009-01-15):
开机后,屏幕无任何显示,但有自检声。换DVI接口显示正常,请问这是哪里问题?
这块显卡本来是正常用着的,连接它的液晶显示器电源线突然烧了,就成了这样,不过显示器并没有坏,只是电源线烧坏了。

网友:
问题应该在显卡模拟输出部分.

网友:
查一下TTL电路,BIOS 还有就是GPU(如果不懂维修还是不要轻易碰GPU)

网友:
你的液晶是VGA接口的吧?买一个DVI转VGA的转接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