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不亮 电流上到06-0.8就自己掉电

楼主(2009-01-15):
IBM  T40开机不亮 电流上到06-0.8就自己掉电 切处于保护状态 掉电以后主板无3.3 V和5V  我经以把 1361 1845 都还有CPU供电也了 还是这样 显卡也做BGA 了 还是没好  请问这应该是哪的问题 是显呀坏了还是北桥的问题?急急  !!谢谢

网友:
一个保险坏了你都搞成这样  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是一个新手刚学维修才几个月 所以有太多东西不懂了 请问是那个保险? 万分感激

网友:
上电,你有没有装风扇呀,0-6--0-8,如果没有装风扇的话,应该是检测到了过温现像,保护了,电流到了0-6,跑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字 我都不懂   一出问题的时候是有风扇的 我弄完以后 测试一直没用风扇~! 帮我分析一下是那的问题我明天接着弄  呵呵今天弄了一下午  呵呵我师夫说是显卡烧了 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
你修完了后,是什么现像?有无待机?说详细点呀,你不说详细点,没有人给你判断的,T4X的板子,现在还有点人气的。不说详细的话,只有像我一样的菜鸟给你回答!跟你差不多,也才学二个多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修完后还和以前一样   有待机 开机正常 (但不亮)掉电以后就无待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得新插一次电源才可以 开机 现象就是这样

网友:
你们师付说显卡烧了,估计做十个显卡也好不了,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从U1开始查,
还有TB 55P外,有四个温敏电阻,分布在几个MOS管旁边,你都可以看下!
掉电后你测下,TB的第55P,为什么电平,大于0-5,就不正常了!你那板,可能还有短路的部份,你没有查出来!

网友:
LZ高手啊,讲讲原理啊

网友:
4A吧 屏线下面的那个3.3V电压没有啦 东芝没有检测那个电压 所以保护啦

网友:
T4显卡不带胶的挺好焊的啊 要尊重师傅意见就先换个显卡试试嘛 不行在说咯 查电路的时间几个显卡都换好了

网友:
屏接口旁边的保险

网友(2009-02-16):
找个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数码就好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