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板一装系统就出现A盘报错啊?

楼主(2009-01-15):
为什么我的板一装系统就出现A盘报错啊?
刚刚开始就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哥们帮我解说一下!

网友:
错误的提示呢??详细的说

网友:
哦这样啊!但是我开头是有个系统的!但是被我重做了一下!认不到硬盘可能不会吧!

网友:
那你的硬盘有没有坏区啊???

网友:
没有吧!我去试试啊!

网友:
你可以在BIOS里面将A盘打开。看能不能装

网友:
你是用GHOST版本的吧。
一般光驱读盘能力下降,或盘片质量问题都会出现那个A:什么什么的错误
找个老的没修过的CD-ROM试试,现在的全新DVD大部分都过不去。。我试过的,以前的生了锈的光驱都很顺利。。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9楼的正解,这个和你的A盘无关

网友:
恩恩好的!我去试试看!

网友:
有时候换个光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