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5200显卡花屏维修

楼主(2009-01-15):
我有一张卡  盈通GF5200   双128
    mats测试结果是   故障出在A区:A5到A16   C区C8-C15   C26    (不好意思,因为急着下班测试结果的文本文件没带回家。)
       芯片排列是   正面四颗反面四颗
     我用短接显存的方法再测试可出现了问题  有点疑问?
  为什么我短接显存的最后两脚  有的时候能正常测试  有的时候在显卡自检过后就黑屏死机了呢?连主板 CPU内存硬盘的自检都没出来!
   这次我短接了正面上方右边的显存  测试结果是多出来了C51这一位   (但为什么有的显卡这样来修的话,坏位又是一大片呢——至少有八位?)
    通过上面的测试结果,希望老师们给予指点,有正确的思路来修理好这块显卡?
       u                u
                                      u
                 gpu               u        正面四颗,背面四颗

网友A:
你的显存可能是这样排的

正面
   C08~15                     C32~C39
     C24~31                     C48~C55
                                                                  A08~A15
                                                                   A24~A31
                   GPU
                                                                  A32~A39
                                                                  A48~A55
反面
   C00~C07                 C40~C47
     C16~C23                 C56~C63

                                                                A00~A07
                                                                A16~A23

                                                                A40~A47
                                                                A56~A63
你对照一下如果是这样排的就很容易找到坏的显存了

网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4499
FBA[63:32]               0
FBC[31: 0]          414143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4 A05 A06 A07 A16 A17 A18 A19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26
Read    Error Count: 73530
Write   Error Count: 3651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是mats测试结果
U18           U14                  反面
U16           U12          正面
                   U15 U17
       GPU                   U11 U13
   这是显卡芯片排列图
     按老师的指导的话    坏的显存是极有可能出在U17   U16 了
   我试试看  如果修复好再回帖

网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5325824
FBA[63:32]               0
FBC[31: 0]        25317824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0643648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是取掉U16 U17的测试结果   果然是这两颗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坏的拆下,好的合一组用64位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就不敢当了,我也是泡了几天的论坛借鉴了点众高手的经验
你看多点贴子也就会了

网友:
呵呵  共同进步吧
     托大家的福  这篇显卡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存可能是这样排的

正面
   C08~15                     C32~C39
     C24~31                     C48~C55
                                                                  A08~A15
              ...

5200普遍都是正面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