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块双敏速配pcx6618超强版(nvidia gf6600)全部点不亮

楼主(2009-01-16):
从网吧收回来的,暂时还没有什么结果,此显卡之前没有维修过的痕迹,有哪位兄弟给点意见吗?

网友:
6600的显卡最容易虚焊 ,在这个论坛里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了,我也修过不少,
要是全不亮,劝你加焊GPU再说,省时间啊,又省心。 祝你成功

网友:
希望能得到兄弟们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修下去

网友:
6600的显卡gpu比较容易虚焊.先加焊吧

网友:
前提是如果你懂维修懂显卡电路
你可以先查DC-DC电路,还有TTL电路,BIOS,然后GPU。。。虽然6600GPU虚焊多,但还是要按步骤来!

给你一个提示:
电源供电5V或12V   显卡核心供电VDDC1.2V---1.7V左右
显存供电FBVDDQ:1.8v----2.7V之间.

网友:
4楼以上都是凭经验的维修方法。
维修就应该按照流程一步步来。
先从供电开始检查。

另:PCI-E金手指上方的耦合电容如有缺失也可能导致不亮。以

网友:
加焊gpu我修好过

网友A:
修GPU了不说那些。整不好就只有扔了撒。不过99。99999999%都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GPU了不说那些。整不好就只有扔了撒。不过99。99999999%都要好

一看你的思路就不对!!!
存是误导!也取你是靠经验!但经验不能证明一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卡确实有GPU虚焊的通病 上周网吧客户拿来几十块这样的卡修 用PCI-E显卡测试仪测试有95%的都是GPU虚焊 用返修台加固后全部OK

网友:
哈哈,看到大伙的维修意见,我很高兴,此卡确实是从网吧拿回来的,拿回来时候就是坏的,根据楼上兄弟们的意见,gpu虚焊的可能性很大,只是我还没有专业的gpu翻修台,只好用土炮先试试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说只是个人的看法,你还是先从电压开始查起!按步骤来,从而确定故障!!

网友C:
和我现在用的是同一个东西,希望我的不要出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现在用的是同一个东西,希望我的不要出这问题

不是你的不要出问题,而是显卡在出厂工艺设计上本身就存在的一种缺陷,这是难免的!
到置今本人修了几年的卡,工艺上最好的就是七彩虹的镭风X550-GD2 CT 冰封骑士4 256M DDR2
此卡在GPU保护电路上设计占有先机!

网友:
加热GPU会好!

新诚达 -5 灌水!!下次回贴要注意这次先扣5分!

网友:
加焊前如果没有设备可以测试,,,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打显卡正面金手指的阻值,确认虚焊在加焊,不要走上歪路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显卡故障有没有解决!!大家可都在关注着呢---如果解决了给个方案!!以供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B:
显卡目前修好了一块,gpu确实虚焊了,我用松香水涂抹后,再用热风枪加焊,果然好了,但是其他三块还没有结果,可能是脱焊得太厉害了,要过年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后继续交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目前修好了一块,gpu确实虚焊了,我用松香水涂抹后,再用热风枪加焊,果然好了,但是其他三块还没有结果,可能是脱焊得太厉害了,要过年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后继续交作业

年假过后,等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