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分区格式化

楼主(2009-01-16):
我有一块HTACHI40G硬盘,原来笔记本上用的。用ghost安装了XP后,就不能分区格式化了,里面数据不能删除。也不能写入数据。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dm 呢?dm 呢?dm 呢?

网友:
都用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能重新分区格式化, 但重启又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低格也不行吗。

网友:
都试过了,不行,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
看下是否有还原卡哦,可以用深山红叶的DOS工具可能可以破解,我以前也遇见了很多

网友:
你是不是丢了分区了!???分区不全没有办法全格式化!

网友:
还是不行 怎么弄 原来的数据都没变 看来没救了

网友:
以前有块迈拓20G的,也是这毛病
能读不能写~~~
感觉可能是磁头有问题~~~
除非有重要数据,要不没啥修理价~~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