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19液晶的怪问题,希望各位坛友帮忙!!

楼主(2009-01-16):
昨天接到一联想19液晶显示器,根据客户描述是不定时黑屏,初步判断是高压问题,等客户走了后测试,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测试了一上午,连续点了3个小时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明显故障(只是有时候屏幕微微发红,也就几秒钟,随后就恢复正常了),但是大约点了5个小时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黑屏",按电源开关也只能亮3秒左右了,反复几次都是这样,但是发现了重大问题,就是屏幕始终都是处于微微发红的状态了,至此不知道如何判断了,问题应该不是出在高压板上,电源板仔细检查过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问题现在大致固定在灯管和驱动板部位,希望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下,小弟在次谢过!!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发红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台液晶我估计曾经受过突然断电!和突然来电的冲击!而且是在断电的时候和来电的时候!并不是电压一次到位!而是忽上忽下电压差幅较大!就像灯泡似的!一闪一闪的那种!损害满大的!

网友:
你还是先换个高压试一下,这样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先换个灯管卡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