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故障是黑屏是高压包没有输出加速极压,换过高压包后聚焦不清,然后又把老高压包换上,在其它地方借个230v电压蹿个电位器后,不显图像
黑屏

网友:
如果换的高压包是与旧包同型号的,出现聚焦不清,可把两根聚焦线对换一下位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