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开机亮一下就黑屏!急!急!急!

楼主(2009-01-16):
帮客户维修的17寸VENUS液晶,开始通电后黑屏,估计高压板问题,我拆开后检查看不出原因,把灯管拆了装上就能用了,很奇怪。用了一天重复开关都没事,今天准备给客户送去,但早上开机又亮一下就黑屏,连续几次都是,大约10分钟左右,又一切正常了,怎么开关都没事了。请教高手指点,还用不用给他换高压板?

网友:
那你就换一个高压板吧!烤烤再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地方的问题?用起来一切正常真不想换!客户还急着要。

网友:
换高压条的成本都想省啊

网友:
这个显示器,你收不到钱

网友:
主机原因

应该事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