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1-16):
开机灯长亮 传感器无动作.. 求高手指点!!!!
传感器

网友:
更换打印头揽试下。

网友:
或打印头传感器

网友:
字车有复位动作没?要是没有,分别检测主控电路板,复位电路,字车传动机构看看~~

网友:
字车有复位动作没有,头揽也要量量

网友A(2009-02-15):
我看是板子没有检到打打印头

网友:
肯定不是打印头的问题.重点查主板各供电,问一下客户机子是怎么才出这们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