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PE主板跑C1一直跑到2D不断重启(已解决)

楼主(2009-01-16):
顶星845PE主板跑C1一直跑到2D不断重启,IO换了,BIOS刷了,电压,时钟,频率都正常,会是什么问题,没有思路了,不会是北桥吧

已解决:在AGP插槽下边针脚处有点不明物体可能导致AGP轻微短路,用酒精清洗后OK了。大家以后修板要小心观察,不要象我这样走了一个大圈子..

网友:
拆掉网卡,COM口片,声卡之类的试下

网友:
拆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代码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 C1 C3 C6 2B 26………………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搞了好久也没有搞定,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搞呀,请问   "远影版主"        这样的问题该怎么搞.从那里下手.

网友:
定一下的是2B不是2D,看错了,是26闪一下就到2B定1秒再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