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掉电

楼主(2009-01-16):
今天接到一个液晶显示(联想的17标屏)通电后一切正常,用了大楷10—15分钟左右掉电,掉电后电源灯还是蓝色不过会不停的闪,重启后又能用10-15分钟.接触应该没问题(都拔插过)。不知道扎个修了。哪位朋友能告诉我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坏了哟!!亮起时电压都正常呀,不知道如何入手。朋友些帮我一下晒,祝你们新年快乐!!!在线等到起。。。。。

网友:
检查高压电路上的滤波电容是否有鼓了 或放炮

网友:
谢谢朋友,找了下好像没有哟,电容个个都雄赳赳的

网友:
朋友谢谢哈,昨天修好了,是驱动板上有2个220uf,16v的电容有那么一点点鼓,呵呵先还没看出来,要不是你给个思路,我想我看3天也看不出来。也 没扎个鼓就是颜色有点变暗,没啥金属光泽了。还是谢谢你了朋友!!!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