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开机花屏,求高手指点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2009-01-16):
ASUS A3000开机花屏,外接显示器现象一样,而且机器启动后过了logo画面就掉电,望高手指点。。。

网友:
ASUS A3000 花屏解决方案

根据花屏与掉电两个故障现象的交叉点来判断问题出在显示部分!
首先,排除由于显卡供电电源异常(电压偏高、偏低或不稳定)造成的花屏,并导致POWERGOOD信号跳变而掉电。
其次,可以通过显卡是否异常高温来判断显卡芯片是否损坏,从而花屏、掉电(温度侦测芯片报警)。
后者的可能性出现的较多!

网友:
显卡坏拉,加焊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花屏笔记本一般加焊北桥或者独显芯片以后看什么情况

网友(2009-04-08):
还是直接换了  这种问题多数是显卡彻底废了

网友:
外接花屏还是先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