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 PCG-TR1C开机要密码

楼主(2009-01-16):
一台SONY PCG-TR1C开机要密码。机身码没有了,怎么破解,各位大虾帮帮忙。
:L :L :L :L
密码

网友:
这个机器不知道能不能用 SONY免拆机解密软件破解。。 论坛上有的下载。你开机按ESC 就可以看到机身码--你可能按了ESC就 接着按PAUSE才能看到,那个画面跳的很快。。。

网友:
谢谢我式一式

网友:
谢谢了,搞定了,可以用免拆机解密软件破解。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