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1-16):
接了一块顶星845GL主板,客户说电脑能启动,没显示。卸下插上诊断卡跑d3,主板让人修过,AGP插槽附近、cpu供电有几个电容换过,AGP插槽附近与北桥之间几处没电容,cpu电容有虚焊,加焊之后反而不跑码了。测得cpu pg信号电压1.46v,时钟电压0.4v,核心电压1.46v,参考电压0.97v,复位跳变1.46v到0.37v跳变。启动之后主板各部件没有发烫部位,请教各位下一步再怎么查?io是ITE的8702f,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时钟,内存槽旁边的上拉和下拉电阻,北桥 还有就是刷BIOS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2.5v,,pci插槽供电,信号都正常,就是没有刷bios,没有合适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