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问题的解答!

楼主(2009-01-16):
今天看到有两篇关于显示方面的问题,不针对具体机型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有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点!
其实我们可以把显示问题归为三大类:
一:LCD(内接显示器)和CRT(外接显示器)都不显示
1.排除BIOS数据错误
2.用DEBUG CARD来诊断是POST是否已经检测到显卡芯片
a.如果已经抓到硬件,排除主板BIOS,显卡EPROM,否则显卡芯片可能性较大
b.如果没抓到显卡,重点检测显卡芯片的27M时钟,EPROM及显卡的电源;否则显卡芯片可能性较大
二:LCD和CRT都显示异常(花屏等)
使用MEMORY诊断程序来测试显存与显卡芯片之间的数据线通道是否异常,再针对所得到的数据对相应的CHIP来测量做出相应的维修动作(加热或更换)
三:LCD或CRT单独不显示或显示异常
a.LCD不显示
排除MEMORY数据线通道、主板BIOS、显卡EPROM无异常后,重点测量LCD接口上的电源(3V,5V)、8组TX/RX差动信号阻抗、SMBDATA/SMBCLK及显卡芯片上LCD单元模块上的供电
b.LCD显示异常
排除LCD屏本身问题,重点测量供电是否稳定及8组TX/RX差动信号阻抗
c.CRT不显示
排除主板BIOS,显卡EPROM无异常后,重点检查CRT接口上的5V电源、及行场信号、显卡芯片上CRT单元模块的供电
d.CRT显示异常
(1)偏色 重点检查CRT接口上的3基色对地阻抗
(2)花屏 使用MEMORY诊断程序检查数据线通道
总结:除了以上动作外,在修复前后应该多加观察是否有何异常现象!如开机电流过大,显卡异常高温,风扇是否动作正常,风扇与显卡芯片散热面是否接触完好等,这些都时彻底解决故障的前提,应加以重视!

网友:
说得不错,不过很多机种在检测不到显卡的情况下,代码继续往下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通过示波器来查看LPC总线上的时钟周期来大致判断是否已经跑过显卡硬件!

网友:
因为在POST时,总线每侦测到一个硬件(如RAM,LAN,GRAPHIC等)都会有相应时序的时钟周期在跳变!
基于这个原理,在PCI BUS上也可以,但不全面也每那么好找点测量。如果是有LPC总线架构的主板,你可以去测量LAD0-3当中的任何一根,在EC上就能直接找到!

网友:
多谢楼主解答,晚上就拆个本本验证一下,手上正好有个TCL K10的本本,EC是8510E的

网友:
我今天收了一个a22m的本子  本来亮的 装起来不亮了 !拆,按住显卡 亮,加焊显卡不亮,可是测试卡已经提示检测等待硬盘了!郁闷!

网友:
测试卡也不是全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