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6):
电源保险烧了 电源管理3843烧坏开关管也烧坏还有个小
二极管
我更换完件后还是没有反应开关管用10N60代换的原来的是P9NK70P
电源

网友:
查3843的供电 还有就是在上开关管以前先通电量一下控制极电压 以防烧管

网友:
3843电源相对比较简单.所用元件也不多.可以诼一检查可疑元件.3脚和6脚上的元件要重点检查.另外.3843也要代换.

网友:
有没有电阻烧坏的???????

网友:
3843和3842的开启电压是不一样的,过压,压流保护是不一样的,你要注意一下。

网友:
我刚才换一3843 没有用!~
我的待机电流是0.2 不加电啊
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2010-04-09):
3843能用3842找换吗

网友:
第三脚的1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