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故障

楼主(2009-01-16):
今天收到一台DELL的显示器17寸。接电源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行幅不可调,按键换了也不行,于是我就拆隔下来看了一下,有一个2极管和一个电阻,电阻烧焦了看不清是多少欧,后来我把2极管和一个电阻更换了,再开机还是一样的故障,用几分钟后就不显示 了。会不会换2极管和一个电阻不对啊?电阻我是随便找一个差不多同样大小的换上去,请各位老大,高手帮帮忙!

网友:
有可能哦,换元件一定要先搞清楚原来的元件数值,不然的话会把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换错了应该不显示了啊,可是我换上去以后还可以显示一会儿。主板上没有TIP122

网友:
元件代换后虽然可以显示了,但是你没有找到烧元件的真正原因并排除!所以才会显示一会就又出故障了!

网友:
哎呀,显示器烧焦的元件就是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