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帮帮小弟啊谢谢

楼主(2009-01-16):
情况如图,BIOS刷过好几个,搞不清原因啊,请老大们赐教 谢谢!!小弟在此先谢

网友:
Waining 后面是什么那??看不清!

网友:
好象是说什么被打开了。/。。是机箱吗。。如果是有很多这问题的帖子。。自己去找来看看。。

网友:
又是华硕的机箱跳线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主板?
ATX电源对于机壳开启警示排针没跳在关闭状态的设置被打开.
华硕主板的BIOS不能智能自动识别电源是否有次支持而做出的提示.
解决方法:进入电源高级选项关闭"case open warning",或者你可以换个最新的ATX2.0
               电源换上也可以.

网友:
曾碰到一次华硕的服务器主板,也有这样的提示,但是照论坛上的各种资料加起来都还没有解决(可能是小弟太菜了)

最后是将开机出错提示里,将“ALL”改成了“NO”或“键盘”即可。

网友:
主板有一项功能,打开机箱报警
进入BIOS重新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设了BIOS里的错误提示有其它影响吗???

网友:
请教机箱跳线在哪个位置啊谢谢
电源也换过了啊
报警信息为:“warning!!case open warning!”
老大们出来帮忙一下啊谢谢 小弟主板是华硕 A7N8X

网友A:
手里没有这样的板子
具体在哪儿也不知道
不过LZ可在南桥附近找找
一般在开机排针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没有这样的板子
具体在哪儿也不知道
不过LZ可在南桥附近找找
一般在开机排针附近

谢谢版主的帮助小弟找到了在主板的右下角CHASSIS GND这个连接就可以了吧跳线正确的是不是我可以从反面直接再飞线试试啊
谢谢老大呵呵

网友:
飞线干嘛?

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2916-1-1.html

网友:
我怕插在这两个脚上的跳线帽不好啊直接飞线接起来看看啊
老大您给个建议呢谢谢呵呵

网友:
接触不好清理一下插针的氧化物不就得了
你飞线干嘛

网友:
谢谢老大在您的指点下搞定谢谢跳线帽的问题呵呵
你知道我老师是哪个吧^_^不好意思说丢他的人了啊呵呵

多修点板就好了,经验靠慢慢积累

网友:
这个是个机箱入侵警告,意思就是你的机箱被打开过,给bios清空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