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TX 两只13007究竟能提供多大功率?

楼主(2009-01-16):
查资料13007耗散功率为75W ,但实测ATX电源用 两只13007作开关管,输出功率超过200W仍能正常工作,并且开关管+辅助管的散热板温度远比输出整流管的散热板温度低。本人对此很感困惑。以下摘录部分网友看法,不代表本人意见,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A:我只是想弄明白,两个13007的功率加起来是不是就是电源的最大功率,有人说2只13007可以到300W还有功率余量,75W只是耗散功率又不是输出功率,开关电源工作在开关壮态下,功率管的效率很高,不知道正确不。
B:耗散功率粗略理解可以当作元件自己的发热,也就是效率中丢失的那部分,不等于最后的输出,13007的耐压记得是400V,电脑开关电源上配合494够用,但常见设计的余量小,效率也不出色。
A:有地方说,ATX中的开关管是协同工作的,两个开关管的功率相加就是电源的总功率,不知道正确不? 如果单纯的把开关管换成大功率的,比如BU508A这种管子,不知道是不是直接提升总输出功率(转换变压器不算在内的话)。
C:关键要看管子的电流,不是看消耗功率,换成508A只能加强电源的耗散功率,对输出功率,没什么提高!
D:两个开关管是轮流导通的,相当于一只管子不停的工作。
E:ATX电源的开关管多为两只MJE13007,而MJE13007的功率为80W.两只管就是160W,为什么铭牌上写250W-300W,不解。
F:有时,不能仅从开关管功率来判断该电路的输出功率大小。如ATX电源,由于电路中加了一个功率因素转换电路,其核心是一只功率因素变压器,通过它就能将带负载能力及功率增大。
......................

网友:
引用一下别人的话:
Power Disspation 指的是電子零件的功率散逸能力,並非功率消耗!!
若是MOSFET在 Spec 上標示2W,指的是此 MOSFET 在 "某種條件下" 可以散逸 2W 的功率,並不是此 MOSFET會消耗2W。

耗散功率可以理解为元件在限定条件下的热量散发能力。13007的功率是75w,不是说元件本身消耗75w(如果这样大的消耗就毫无价值了),是说它的散热能力只能够满足工作在75w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型号三极管的不同封装功率不一样,绝缘的比不绝缘的低,体积小的比大的低。参考许多三极管的pdf,参数都指明是在T=25C的时候测量的。一个13007的功率不是仅有75w,而是它在25C的时候能够提供稳定、最大的工作功率是75w。事实上它可能在150C也能提供75w的功率,或者25C时提供125w功率。但这种“超频状态”是以元件的加速老化为代价的,就是说比75w多出来的部分是以减少元件寿命为代价,因此生产厂家不会推荐这种用法,也不会提供极限工作参数给你。
知道了热量对开关管的重要性,“超频”电源也并非不可行。加大散热片、加大吹风量都可以让开关管的工作余量更大。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最稳妥的办法,还是老老实实的换耗散功率更大的管子吧。

网友:
以下继续摘录部分网友看法(不代表本人意见),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G:根据开关原理,按照每管1/2开、1/2关来看,每管实际能够承受75W×2最大功率,两管应该能承受300W最大功率。

H:最大管耗和最大功率之间的关系,《晶体管电路》——第二册(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业自动化系编)P597. 有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关于输出功率、效率、管耗和耐压的计算。其中有个计算例子:Pcmax=1/2Ptmax ≈0.2Psc “ 就是说,如果要求输出功率25W,则只要用额定管耗为5W的管子两个,把它们接成乙类推挽就可以了。而如果采用585页的单管甲类放大,则应该选用50W的管子。由此可见,乙类推挽电路能够使管子的利用率提高好几倍。不过上面的估算是在理想条件下进行的,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在选管子的损耗定额时,还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网友:
楼上我仅将H网友的原文“打不出约等于”用“≈”编辑。
以下继续摘录部分网友看法(不代表本人意见,网友名用字母代替),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I:H摘录的公式及文献,曾经学过,重新翻了翻,没错。不过ATX电路是不是乙类功率放大,应该是开关电路吧?能不能代替计算说不好。

H:回答楼上:开关电路效率应该不比乙类功率放大效率差吧。也就是说,理论上300W最大功率用两个60W以上的管子就可以了。当然,保险点你用80W、100W更稳当。由计算公式可知,即使用了100W的,输出功率是不会增加的。这一点,C版主说的不错!

网友:
I:两个13007的功率加起来是不是就是电源的最大功率,这么理解不对,电源管耗散功率根据自身转换效率而定。  两只13007完全能达到300W左右,耗散功率和电源能达到的功率是不同的.

J:ATX中两个13007到底算不算乙类功率输出?

H:从电路分析来看,两个13007输入信号是脉动的,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输出应该是乙类功率输出,Re=0。所以按公式计算是不错的,实际应用留有充分余量。

K:最大输出功率是由1/2直流供电电压的平方除以负载电阻决定的。也就是150×150÷负载电阻=最大输出功率。功率管只要保证耗散功率就行了,取大点更保险,太大就浪费了。耗散功率决定不了最大输出功率,只有减小负载电阻才能提高最大输出功率,但还要受到输出部分元器件的制约,变压器首当其冲。

网友:
L:主板上CPU的供电模块就是像这样用两只mosfet管组成,提供不小的功率,自身连散热片都不要。关键是看电路的转换效率。

网友:
讨论至此,大家应该有个看法了吧,厂家用13007 制作号称最大功率300W的ATX电源,不是空穴来风。至于能不能达到300W最大功率、250W额定功率,除13007本身符合正品标准外,输入充足尤其是输出损耗小(内阻小)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如何保证输入充足,一般是让输入级大电容的容量足够,300V直流电压不受大负荷拖累。而减小输出损耗即内阻,就不那么容易了,变压器及输出电感的磁通、线径等等,散热,整流管的内阻,滤波电容以及输出线包括接插件甚至焊接都不可忽视。
感谢踊跃参与讨论。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1.应该看看有关甲类功率放大,乙类功率放大及丙类功率放大的区别就很清楚了.不多说了.
2.只有减小负载电阻才能提高最大输出功率,
~~~~~~~这里的负载电阻主要是指实际的负载!而不是输出损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一下我的看法:75W是热耗散,开关电源效率一般90%以上,75W*9=600W左右,两个管是推挽工作所以不能是两倍,一般再留点余地大约控制在300W左右。以上我的见解,不对之处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