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Thinkpad R61便携机的显卡BIOS升级事宜

楼主(2009-01-16):
请问:联想Thinkpad R61便携机的显卡(NVidia Quadro VNS 140M)的BIOS升级有(ISO)CD版本的吗?请问:联想Thinkpad R61便携机的显卡(NVidia Quadro VNS 140M)的BIOS升级有(ISO)CD版本的吗?

非常感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去问联想的客服或者上联想网站不是更好吗?

网友:
到是个建议,呵呵。不过想如果能从网上下载到合适的BIOS文件,就不用找了。另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里有没有这个显卡的最新BIOS文件?麻烦知道的人给个链接。google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联想网站也没找到。

谢谢了。

网友(2009-06-08):
ThinkPad R400的设计独特,它底部拥有大量的散热孔和排水孔,从而为机器的稳定运行状态提供了先决条件。散热完美比起寝室其它本本如惠普联想3000戴尔明显好出很多长时间游戏温度不升通宵后温度无变化。

网友:
在升级BIOS时一定要注意哦,是有一定风险性的。已经有因升级BIOS失败而返回境外维修,如无必要,最好关闭自动更新BIOS。

网友:
找售后啊~~
升级BIOS时一定要注意哦,是有一定风险性的。本本之家已经有客户因升级BIOS失败而返回境外维修,如无必要,最好关闭自动更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