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A3000

楼主(2009-01-16):
1台华硕A3000机器,之前不触发,测南桥晶振不起振,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后可以触发,但电流跑到0.26左右不动,5秒左右掉回待机状态电流 0.03,触发后测各电感电压正常,发现一个现象,MAX1987的12脚的CLK_EN(发往时钟芯片950815CG的18脚VTT_PWRGD)不能维持,只是有一个跳动。更换过MAX1987,去掉时钟芯片同样如此,另外,上假负载时CPU核心电压有1.7V(上CPU后为0.9V),但CPU复位测试点无电压(量复位测试点对地电阻47K左右,对比另外一块M5N的主板,为120欧左右)。

请教下,此种状况应如何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