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PP01L开机掉电

楼主(2009-01-16):
开机后 5 秒左右就掉电 开机屏幕无显示 插诊断卡跑00 BUSY灯闪 拆开无发烫元器件 在开机还是掉电  复位灯不亮  有3.3V 和 5V 测MAX1682 9 脚 有2.5V基准电压 请高手指点啊
借朋友稳压电源 测得开机电流是6A

网友:
帖子别沉了顶下自己

网友:
开机掉电

对于电源异常的主板首先要搞清楚上电时序才能下手检查!
如果知道机器的正常开机电流,则可以大概判断那组电源有问题或是时钟或哪个信号有问问题!
首先要排除电源异常的可能性!可以用由易至难的中间插入发来检查:
1.测量EC的powergood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在往前推!测量各个电源的powergood是否正常?那组异常在做针对细致的检查。
2.如果EC的powergood正常,能够切断电源的只有3部分:
a EC本身异常
b 南桥错误的发出S5至使SUSB#SUSC#异常而掉电
c 温度侦测电路异常发出错误的警报至使EC切断电源。
对上述的动作所检测到的结果在具体去检查时哪一路的问题!

网友:
我是刚学修本 说点简单易懂的啊

网友:
有人帮下忙吗

网友:
开机电流6A,后级应该有短路吧

网友:
能不能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你说的这种问题,有可能是3。3VSUS电压和5VSUS电压或者是2。5VSUS电压等某个电压没有正常,或者是没有这些电压。或者是不够,只有1。几伏。所以就不能正常的反馈回OK信号,所以会掉电。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好多人量电压,量到有3V和5V就觉得,恩,对了的。3V,5V都有了的,问题在其它地方。其实3V和5V分几种。有RUN电压。有SUS电压,各个笔记本有所差别。往往就考虑不到这方面来。所以修不好啊。

网友:
查南桥的后级吧。。

网友:
请问什么是RUN电压 和SUS电压啊

网友(2009-03-20):
RUN 是RUNING 开机运行电压,SUS是待机电压SUSTAIN

网友:
如华硕富十通NEC DELL 的系统供点的5伏是开机后才有的!就成为5VRUN,而3V是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