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短路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01-16):
我是菜鸟,19岁。。

一快845的板子一通电闪下就断了。。

是短路。。。我换了3个电容。还是不行,。结果查到一个MOS管坏了。

换了MOS管后测试卡还可以走到26.。就又断了,,妈啊,查了管子又坏了。。晕!÷÷

我应该继续换管子然后又坏掉。。还是。。。。。

请高手帮忙指点下。。今天师傅出门了。。

网友:
要查出烧管子的原因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IC外围电容电阻变质,查出更换问题可解决

网友:
你看一下MOS管旁边的0欧电阻或供电八角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电源IC坏或者北桥有短路。主板北桥部分老化。换MOS管还会再烧。算了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