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代换

楼主(2009-01-16):
请问86T02GH、72T02GH可以用什以代换

网友:
09n03 70no3 85t02随便找几个差不多扔上去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09N03换大点的就行

网友:
55N03一般通吃

网友:
那也要看形状大小的

网友:
55N03 45N03都可以

网友:
70N03  80N02 都可

网友:
前面的是电压,后面的是电流,代换的原则是大的可以换小的,小的不能换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