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2500+ CPU故障问题

楼主(2009-01-16):
今天顾客拿过来一台机子,说是主板有问题了,总是死机,说什么外设都不能用,我插上测试卡第一遍启动正常,就是走到系统选择处花屏,关机,再就启动不了了,测试卡显示"FF",换CPU 2500+正常
cpu

网友:
错了,顾客是CPU是3000+

网友:
个电压正常吗???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的???花屏就把显卡换掉啊~~~

网友:
换CPU 2500+正常???那就是CPU坏了嘛

网友:
把3000+拿到别的主板上试试吧
如果真是CPU的问题把CPU换到别的平台一样会出问题的。

网友:
首先你问题描述的就不是很详细 什么接口的cpu 如果是 754 939 940 am2 的是内置内存控制器的

网友:
CPU花屏也比较多的。2500+不贵吗。旧的才50左右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直没整明白,2500+能正常用,3000+在别的板能用,换过来就不行了,我想还是主板有什么问题。。。